楼主(2009-11-09):
刚开始接触PLC,想请教一下怎么用PLC实现对速度的实时显示,比如汽车速度,谢谢。

网友A:
什么PLC,
这可以加传感器,通过高速计数,计算脉冲密度,算出速度

网友B:
呵呵;关键是测速度后给出信号;

网友C:
最好用编码器测速

网友D:
要高速输入才行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各位大虾点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