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仪表

楼主(2009-11-10):
超声波物位测量仪在 安装 调试时须注意那几点?

网友A:
按照说明书!
一般工控选择液位计就是一个简单的测量和上传数据。所以没有复杂的设置。你按照你的工况参照说明书就可以了。严格的按照厂家的说明书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B(2010-01-08):
按照厂家提供的说明书来安装,调试,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已经有两个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D:
我马上也要用这个牌子的仪表了

网友E:
今天刚好接触到要调整E+H量程  不知道为什么没改了?显示窗好像是被锁死了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