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我去一个纺织单位,400的变压器带有700kw感性负荷,功率补尚500千乏,可功率因数还是0.85,什么原因?再者就是有一条185的三相四线铝电缆,跑着250A的电流,可电缆发烫,有50-60度,什么原因?

网友A:
有一条185的三相四线铝电缆,跑着250A的电流,可电缆发烫,有50-60度
一般的185的四线电缆电流在25度时有250个电流,如果温度稍大,或是塑料线,那么电流将减少,或者是埋地电缆,也可能使电流变小。负载到了极限了。查一下负载吧

网友B:
这很明显是无功补偿不够。根据你提供的数据。把功率因素从0.85提高到1。还要增加248千乏的电容。最好增加一个300千乏电容的补偿柜就OK。电缆发热如果是50-60度一般没有问题。电线有个允许温升。如果温升是70K。加上环境温度。如环境温度为20度。那允许温度是90度。

网友C:
400KVA的变压器载流量577A左右。185的铝线你查下

网友C:
185的铝线载流量达到极限了。
  个人建议还是降低电流。减少线损。
     这样就可以降低温度了。
       更改线路控制。加一组控制方式。。减少185平方铝线的电流

网友C:
时间长了会出大事的。还是极时
调整下。

网友D:
电缆的工作温度Qg
Qg=θ0+(θe-θ0e) (Ig./ Iy)2=35+(70-35)(250/282)2=62.5℃
(环境温度θ0取35℃, 聚氯乙烯塑料绝缘线最高工作温度为θe为70℃,电缆标准工作环境温度35℃)。Ig-工作电流, Iy-导线额定载流量

网友E:
185的三相四线铝电缆载流量为400A,700kw感性负荷你测一下实际电流是多少?把补偿柜各路手动停掉,看看此时的功率因数,P有=U×I×cosφ,再查表系数(Kvar/kw)×P有=补偿需无功(Kvar)。

楼主:
电缆发烫是不是功率因数低而造成的。他们400的变压器带有将近1000KW的负荷,功率补尚是根据负载计算呢还是根据变压器容量计算呢?

网友B:
电缆发烫肯定与功率因素有关。因为提高功率因素可以把总电流降下来。无功补偿的设计是根据现场的功率因素和总负荷这两个因素来决定。

网友F:
简单说两句,变压器的容量、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符合适量三角形法则,不是简单的代数和计算。

网友B:
是的。关键是无功你是从电网取,还是电容柜补偿自己取。如果是从电网取总电流就很大。如果是电容柜补无功。就没有无功电流流过总开关。所以最好是就地补偿。就地补偿无功电流就不会通过电网。就只有有功电流通过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