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变频器和压力传感器的连接

楼主(2009-11-10):
现在手头有一个西门子MM430变频器,和一个两线制的输出信号为4~20mA的压力传感器(工作电压24V),需要将压力传感器连接到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
下图为变频器的接线面板:
3和4分别为模拟输入的正端和负端,是不是将压力传感器的两条线分别接入到3和4端即可?还是需要在这个回路里串接24V电源?
我认为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内部已经有24V电源了,所以不用再串24V电源了,但是又感觉不太对,请大家说说看。

网友A:
24V控制电源不用外接,但是要按照说明书设置电流输入的开关、参数。并对4mA的零点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