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E+H的超声波物位测量仪在安装和调试时应该注意那几点.

网友A:
http://www.cn.endress.com/  下载说明书啊

网友B:
你买仪表时厂家不提供服务吗?

网友C(2010-01-08):
参照说明书

网友D:
以后有需要E+H仪表可以联系我,我可以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电邮:husuying5@163.com

网友E:
按说明书办酒行了。

网友F:
可以参照说明书
一般只要与被测物垂直就行,设定好零点和量程,再用遮挡物试试测量是否准确。

网友G:
这样的事情还问人,直接看说明书。上面说的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