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合理选保护器来避开电机或者伺服冲击电流和起动电流?

网友A:
保险和断路器,以及电流过热继电器等的选择都不一样的。

网友B:
起动电流怎么保护呀,本身就是瞬间5~7倍的额定电流呀

网友C:
要解决启动电流的问题。最好采用软启动。

楼主:
什么是软启动啊?

网友C:
软启动的产品很多。它的基本原理是。启动和关断是由双向开控硅。启动稳定后自动切换到由交流接触器工作。这样启动电流就不大了。

网友D:
用软启动可以,不过价格是上去了

网友E:
你的保护器是保护什么的

楼主:
保护电机和伺服啊

楼主:
就像这个电路中断路器NF1就是保护伺服,在选断路器时候如何避开伺服冲击电流和启动电流?

网友F:
伺服电机怎么保护?

网友G:
不用保护,机器本身允许的。

网友H:
用软启动可以或者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