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电线载流量计算大概分成三种:
1、普通电工使用的载流量计算: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2、严禁计算使用经济电流密度法。
3、电气工程师使用的电缆选型手册。

欢迎大家交流经验

网友A:
你说的铜线是怎么升级的,

网友B:
对于铜导线的载流量,即将铜导线的截面积按截面积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

网友C:
经常见到这样的贴子。我想到一个办法,咱们也不要求全,每人说一种就行,比如一平方的。明敷和穿管等其它情况都写全,电流是多少?依据是什么。如果是书就要把书的名称写上来。最好全一点。这样谁再想找的时候,来这个贴子就行了。

网友D:
我查过一些资料,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E:
12乘以截面积的0.625次方

楼主:
举个例子:以4方线为例
1、根据现在的电线厂家提供参数,4方铜线每平方毫米可以通过6~8个电流,具体的数值,需要具体分析,电线分为单芯线和多芯线。多芯线的每根铜丝直径也不同,要根据电线判断。
2、根据经济电流密度,短时工作(<3000),4方铜线每平方毫米可以通过,3~3.75个电流。
3、电气工程师使用的电缆选型手册,这个就需要大家自己查询了。
根据不同的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选择。
居民使用:4方铜线我一般选择每平方毫米可以通过4.5~5个电流,根据家电使用情况。
工厂使用:4方铜线我一般选择每平方毫米可以通过4~7个电流,也是根据使用选择。严格控制零线,工厂供给380V电,在电器大部分使用220V时,零线是几根火线公用的容易超负荷。

楼主:
电线明敷和穿管,要根据环境具体分析。明敷和穿管使用是什么材料,PVC、镀锌管还是铁管,电线穿的是380V、220V;380V只穿火线还是零线、地线一起穿的。穿管是室外直埋还是什么。是多电源混穿还是独立的?过不过水?穿管余量等?情况比较多
保险点的直接60%;觉得浪费90%甚至不折算。
准确值建议查电缆选型手册。

网友F:
胆大的三相电机3KW用1平方,4KW用1.5平方,5.5KW用2.5平方...以上类推。
胆小的往上加一个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