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型号比较老了,有的发feng98031@163.com 万分感谢

网友A:
CX-P上就可以编辑C200HS啊,我用的是7.3。至于仿真就别指望了,目前只支持CS1,CJ1,CP1等系列

网友B:
呵呵;CX-P V2。0以上都支持此PLC编程;

楼主:
多谢,我以为不支持呢。。看7.3上面没写它这型号,呵呵

网友B:
呵呵;选C200HS系列,再选具体的CPU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X-P上就可以编辑C200HS啊,我用的是7.3。至于仿真就别指望了,目前只支持CS1,CJ1,CP1等系列

我也是用了,7。3的版本,仿真下了觉得没有用

网友D:
C200HS没有仿真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X-P上就可以编辑C200HS啊,我用的是7.3。至于仿真就别指望了,目前只支持CS1,CJ1,CP1等系列

我也是用了,7。3的版本,仿真下了觉得没有用
我的是CX-P7.3,CX-Simulator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