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绕线电动机 转子和电阻连接 为多段电阻  通过凸轮控制器给接触器 接触器短接各个电阻  最好 末端的C 相电阻和其他两相不相等 电机也运行正常,请问有什么害处吗

网友A:
没事的,那样也就是速度不一样,我们这里的天车都是那样的,不过是凸轮直接控制电阻器,对电机没有什么的

网友B:
应该ABC三相相等吧

楼主:
对啊 我感觉应该相等 你 凸轮直接给 到最后一段时 三相的电阻也应该一样!

网友C:
我也在学习,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提供一份.谢谢.

网友D:
这是三相不平衡法启动,目的提高转距。

楼主:
拉倒吧 更不贴谱  我的意思是说 原来是等段的 编程不等段了

网友E:
应该没事的,不影响电机运行。

楼主:
肯定是不影响电机运行。 声音也听不出来  卡定子电流能看出来吗?

楼主:
希望高手看一下

网友B:
实际现象怎么样?完全起动后应该没有影响

楼主:
实际现象怎么样?实际上你根本感觉不出来,声音很正常。 请问这时 的电机定子电流有变化没有

网友F:
理论上有等阻的也有不等阻的,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我的实际上是等阻的  我知道你说的不等阻是什么意思 是开路电阻

楼主: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这个问题很简单

网友G:
绕线电动机,有转子串三相对称电阻和不对称电阻两种起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