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 报警问题

楼主(2009-11-10):
我如图设定报警。但是没有任何反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设置不对的?
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HITECH的东西没有用过,威纶的,人机的到是用过,一般是先做报警登陆,再做报警显示的一个图框,再有就是指定它什么时候显示出来了。你的好像只是登陆了一下应该不会显示出来吧!

网友B:
你的警报总数设成0,你还指望有警报产生吗?

网友C:
不报警的原因应该如楼上所说,不要忽略了小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