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线的传感器

楼主(2009-11-10):
今天收到一个传感器,只有两根线,不知道怎么实现电源和输出的,各位高手有见过的吗?
指点一二吧,不胜感激呀。
应该是监测转速的,但是示波器直接接两根线看不到波形。

网友A:
这应该是两线制的传感器,是无源器件,所以要在回路中串接电压源,看看你的传感器电压是多少,一般是24V,这时在回路中串接24V电源,传感器才会工作,再连接到示波器上,才能有波形。

网友B:
两线制的传感器,看看说明书,应该接上电源就可工作。

网友C:
传感器上都有接线图的;3线接法的有区分的,NPN 型   PNP型

网友D:
是霍尔元件吧

网友E:
直接接电源的正负极就可以工作啦

网友F:
两线制的特点就是即可以提供电源又可以提供信号的传输的,你直接接正负极上就好了。

网友G:
贴个图吧

网友H:
应该有接线图的呀

网友I:
输出什么信号啊?一般的是中间串个电源就是,附件里有个标准4~20mA输出的传感器接线示意图

楼主:
可怜就可怜在没有说明书呀。
估计大家分析的对,串接一个电压源看看咋样。

楼主:
请教
各位有用过这方面芯片的吗?弄不懂里面是个啥东西。
主要是实现转速测量,频率信号吧

网友J:
两线制的,电源和信号共地

楼主:
按照各位的提示,我已经在两线之间串了个电源,甚至还弄了个10k负载,不过还是看不到波形。
一根白线,一根黑线,都假象作电源了,就是没有反应。
奇怪的东西呀。

楼主:
地在那里呢?

网友K(2010-02-02):
这两根线是要串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