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紧凑型控制器 的问题。

楼主(2009-11-10):
SIEMENS   紧凑型控制器  的问题。
工厂用到的SIEMENS   紧凑型控制器   6 DR2101

有两项 参数

积分动作时间Tn   微分动作时间Tv  和 教材上的  积分时间 微分时间   含义一样吗?
由其控制的定位器驱动汽缸 推动 闸板 已完成调节压力的作用。现在发现 压力大小变化还比较稳定,就是周期很短(40秒左右)。
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周期边长么?

自己做过 下列实践

增加 了 比例增益(1----> 8)    减小了    积分动作时间 (35-->20)     增加了 微分动作时间(0--->2)
略有好转,但还不理想,就是周期很短(40秒左右)。
望大家 不吝赐教!!

网友A:
没用过,咨询厂家最简捷

网友B:
把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的比设为3: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