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由脉冲发生器每转提供360个脉冲,在每转中要执行4个动作,4个动作依据当前脉冲数,要可改动,每转完当前值清零,
请各位老大指点一下,我刚接触PLC,不知从那里下手,多谢!

网友A:
让PLC计数,数值到达后输出动作就可以呀

楼主:
但是每分钟20转呀,普通计数器行吗?

网友B:
用高速计数器计数,并比较当前值。

楼主:
在比较当前值后再输出,会不会滞后严重呀?

网友C:
刚学不久,自己编了一个
假设第50,100,150,200个脉冲产生输出
就怕输出有延迟。。。
主程序: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1
CALL   SBR0
Network 2
LDD=   50, SMD48
=      Q0.0
Network 3
LDD=   100, SMD48
=      Q0.1
Network 4
LDD=   150, SMD48
=      Q0.2
Network 5
LDD=   200, SMD48
=      Q0.3
子程序: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1
HDEF   1, 11
MOVB   16#FC, SMB47
MOVD   0, SMD48
MOVD   360, SMD52
ATCH   INT0, 13
ENI
HSC    1
中断程序: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MOVD   0, SMD48
MOVB   16#C0, SMB47
HSC    1
不知道对不对,不对不要笑话我。。。

楼主:
多谢楼上了,我也是刚接触PLC,我不会语句,先记下来翻译成梯形图看一下。

网友C:
错了,子程序network1里面
HDEF   1, 11
应该是
HDEF   1, 0

网友D:
会有点滞后的,不过看你的精度了吧
我觉得

楼主:
多谢楼上了,可惜没有PLC,不然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楼上,我还是有个地方不明白,比较指令是每个扫描周期比较一次,而一个扫描周期内会计很多个脉冲,比如要比较50个脉冲的,可能这个扫描周期计数器值为40,而等到下个扫描周期时计数器值已经是60了,那比较指令就没意义了。

网友E:
是发脉冲吧,使用PTO向导编程,再使用计数器,计发出的脉冲,用个比较指令执行那四个动作

楼主:
多谢楼上了,可我还是不大明白,那位老大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