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求助,这些线头应该怎么接

楼主(2009-11-10):
1. 换气扇:预留电路只有一根线(单控开关)控制换气扇,所以应该只能用高/低档中的一档来控制。
2. 浴霸:预留电路有两根线(两个单控开关)控制换气扇,我想其中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灯,另外一个开关控制另外两个灯。
换气扇接线板:
浴霸接线板:
ABCDE那些接头应该怎么接,分别接什么线?请尽量说得通俗易懂一点。我是外行。

楼主:
没有专家指教哈,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不知道你家排浴霸线的时候是怎么排的,一般新买的浴霸买回来都有一个开关连着,另带一个电源插头,一般都不够长的,你只要将原装线替换成你需要的长度的线对号连起来就OK了啊,插头线也加长直接接你家的火线和零线就可以了!

网友B:
还是找个内行接吧,这样安全。

网友C:
B是零,C是火。D。E分别是高低两挡。A是接地(图2)
A开关挡,B是火,C是零。D接地

网友D:
找个电工接一下。

网友E:
找位搞电朋友现场解决最好

网友F:
不懂就找个电工来接吧

网友G:
l火,n零,你自己对照去

网友H:
H接开关档,L接火线,N接零线,另一个接地

网友I:
还是找个师傅看一下吧
你这样就是说了接上去也不一定可以的

网友J:
浴霸上有说明书的,照接就行了.

网友K:
你说的太笼统,不好解释接法,还是找个电工现场接一下的好。安全第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