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数控制

楼主(2009-11-10):
我想装个小型的控制仪器 我按一下 它记数1 然后要等2个小时后按才有用,接下去按记数2......
请问我怎么做啊

网友A:
计数加定时,PLC基本功能
发在这,和伺服步进有什么关系?

网友B:
用单片机做吧,比较好做,也便宜!

网友C:
可以用计数器加定时器做,也可以用单片机做,PLC就太贵了,时间也不好调,如果没有什么干扰的话,单片机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