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有一台西门子M440变频器(30KW),现在配了一个70系列的外接制动单元,此制动单元与变频器之间如何接线?是否如下:将变频器端的DC/R+与B+/DC+短接后再连到制动单元的C/L+端; 将变频器端的DC-连到制动单元的D/L-端。

网友A:
制动单元接线端为:B+和B-

楼主:
B+和B-是变频器内置制动单元接制动电阻的接线端,应该不能直接接外接制动单元吧!

网友B:
感觉有点晕。

首先,MM440自己内置了功率匹配的制动单元,干嘛还要外挂一个?MM440只需要外挂制动电阻!

其次,针对没有内置制动单元的变频器,外观制动单元就是连接它的直流母线。这非常简单。

楼主:
知道是连接它的直流母线,关键我在看西门子使用大全上的图跟选型手册上的图时,发现它们标识不清楚!也就是说对直流母线部分的画法好像不大一致。所以有所疑问。

网友C:
90KW以下内带刹车功能,电阻接B+  B-
90以上外接刹电单元,接DC+  DC-;
DC+与B+是同一个端子;

楼主:
看使用大全上变频器端的DC/R+与B+/DC+这两个端子是断开的,是否要短接?

网友B:
这是新的接线图,上面的红圈,表示内置制动单元的,下面的红圈表示外置制动单元的。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呀。

楼主:
变频器端的DC/R+与B+/DC+这两个端子已经被接线人员短接起来了,有没有问题?另外,这个DC/R+端子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端的DC/R+与B+/DC+这两个端子已经被接线人员短接起来了,有没有问题?另外,这个DC/R+端子是干什么用的?
你这个是老版本的,就是应该短接。

DC/R+和B+/DC+如果断开,可以串联直流电抗器、可以屏蔽整流器,把变频器变成逆变器。等等,用途很多,应用很灵活。

楼主:
非常感谢kdrjl!
另外,是否现在出的440变频器已经直接在变频器内部就短接好了DC/R+和B+/DC+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kdrjl!
另外,是否现在出的440变频器已经直接在变频器内部就短接好了DC/R+和B+/DC+端呢?
是的,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个端子被取消了。其实这个端子的存在是很有用的。

网友D(2010-08-26):
制动单元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