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有关停电保持数据寄存器的试验中,怎么会没有停电保持功能呢?
我的实验步骤如下,还请各位老师指教
假设三菱PLC中有停电保持数据寄存器A,B,C;实验分三步走:
第一步:用M8002指令将停电保持数据寄存器A赋数值K58(MOV K58 A);将此程式下载到PLC中,并运行;
第二步:继续用M8002指令将停电保持数据寄存器A赋数值K58(MOV K42 A);再将此程式下载到PLC中,并运行;覆盖了第一步中的程式,但是并没有去改变第一步中A的值。
第三步:用M8002写一条ADD A B  C;并将此程式下载到PLC中,运行;停电保持数据寄存器的A,B的内容相加,运行后C的结果应为58+42=100;但是实验的结果却为0,在线监控的时候,A,B也都变为零了;它不是应该有断电保持的功能的么;

网友A:
你应该这样试,是在不变程序的情况下,PLC断电后数据会保存的

网友B:
搞不清楚,为什么用个M8002来试呢,一头雾水。
LD X1     M0V  K3  A
启动后,按X1
关闭电源再启动,
查看A的值=3   ?

不知道楼主反复给PLC灌程序是为了什么

网友C:
呵呵;掉电保持是PLC在没有电的时候可以保持的数据;

楼主:
谢谢,是我理解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