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各位大虾
谁知道西门子200模块 6ES7232-0HB22-0XB0。0~10V没有输出,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呵呵;不是使用问题的话,说明是这个烧毁了;

楼主:
就只有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使用方面的原因能跟我说说吗

网友B:
程序里面有没有数字量呢?

网友A:
呵呵;接DC24V电源了吧;
一般烧了输出直接就是16V;

楼主:
数字量输出有啊

网友A:
EM232是2路模拟量输出,与数字量无关;

楼主:
电源接的是24V啊
CPU 哪些都没问题,就只有这个模拟量输出的不能用

网友A:
如果以前用的好好的,现在没输出,可能就是这个烧毁了;
会用的话可以连上电脑,给对应的通道赋值,看输出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