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我不太明白,请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2009-11-10):
下图是直流石墨电加热炉的主电路图,采用三相双向可控硅调压、变压器变压、二极管整流的方式为加热炉供直流电,但是图中有一处我不太明白,那就是二极管整流的部分,为什么要用六路,三路不就足够了吗?请各路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3路是一相呀

网友B:
标准的六相半波整流电路呀!六相相位各不相同!看看电工手册吧??

网友C:
有上岗证吗

网友D:
我感觉就是为了考虑容量的问题,一是这样次级变压器线径可以变细,不用太粗,二是整流管可以用小一点的。两路并联后向负载供电,电流可以大些。其它应该没那么些讲究吧。

网友D:
不知次级电压是多少?负载电流是多少?再查查有没有这么大的二极管?

楼主:
的确是六相半波整流电路,不太熟悉,见笑见笑了

网友E:
学习学习,第一次见识.

网友F:
六相半波整流电路,是为了减少单个二极管的电流吗?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1-05-30):
哪位老师能给我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