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大家好:
我现在在用施耐德的PLC软件为concept2.6,请问在configuration中的I/O map对话框是做什么用的?concept帮助中总说本地分站和远程分站,它们是指什么?
笔如说在背板上连有两个开关量输入模板和两个开关量输出模板,这些I/O模板是怎么和PLC内存建立起对应关系的呢?是不是通过在I/O map中设置这些模板实现的?如果是这样,PLC怎么能知道哪个模板在背板上的哪个位置呢?

好像问了好多问题啊,主要是我刚开始学不久,比较混乱,希望大侠们多多指点啊。

网友A:
I/O map   字面上的意思是:“接线图”。

楼主:
是说PLC与其它设备之间的连线?
就是说并非是对应于背板上的各个输入输出模块了?请说得具体点啊,多谢多谢,我从发帖到现在一直在线等呢,概念问题不清楚好郁闷啊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啊,自己顶一下
是不是我问得不够清楚啊,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对I/O map进行设置?设置I/O map的作用是什么呢?

万分感谢

网友B:
本地站,一般是指在同一机架中的I/O站.扩展的,一般指不在同一机架,通过扩展(总线)电缆连接的机架,机架在附近.远程的,一般指通过通讯方式连接的机架,可以在附近也可以在相距很远的地方.
I/O map一般叫做"I/O映射(地图)",有的叫image.就是指实际的I/O卡件每个点,对应在程序(CPU,memory)里的地址(或变量)的一种关系.一般有两种方式的对应,一种是根据I/O卡件插放位置固定对应(如较小的PLC),一种是可以在CPU内存的允许范围内改变/设置(较大的PLC).当然,还存在一种无需内存对应,直接使用名称的.
一般,每个I/O卡的点是多个的,多个点的地址设置连续.但不同卡的,可以有间断或空隙.重叠(overlap)是不行的.

网友C:
斯耐德的PLC没见过,更没用过。5楼师傅讲的东西看上去有点对头,讲的再通俗点就好了。
是不是PLC可以定义外部接口?要是真有这个功能的话,估计也没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