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情况如下 :
    空压机电机200KW,1.15倍的服务系数,原来用的是施耐德的400A的空开,加载时的电流390A左右,运行一会就跳了.后来换了一下630A的正泰的,两个都不是带漏电的那种.不过也出现不间断跳闸的现象.电流再大也不会这么大呀.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轻微过栽,短路严重过载,欠压缺相,还有一个远程控制的开关,空开就这4个地方可以跳了

楼主:
旁边的都正常的,只能看看接线是不是有松动了.

网友B:
你空压机停止瞬间没有排气,导致启动时堵转,电流急剧增大原因所造成的。

楼主:
楼上两位,我们是螺杆机配活塞机一起开作的.单开螺杆机的时候没有问题的,一开活塞机有时螺杆机的就跳,就是主题上说的空压机.楼上两位是说活塞机没有排气吗?活塞机没排气造成螺杆机堵转吗?200KW的电机堵转会造成这么大的电流吗?
请说明

网友C:
楼主:你好!根据你说的一些情况我想问一下,你的活塞机是否是无油四十立方的?或者是小一点的,你在开启活塞机时你的放空阀门是否打开?你的机器里面有无机械不灵活的地方?或者是进,排气阀门有哪个或开或不开的?

楼主:
我用的是有油螺杆呀,30立的每小时,你在开启活塞机时你的放空阀门已打开,目前没发现机械不灵活的地方。

网友D:
200KW的电机。正常时都有300多A的电流。如果功率因素为0.7时。加上无功电流。这时电流就有可能超过500多A。所以要注意功率因素。最好测量一下功率因素。如果功率因素低。电流会更大。

网友E:
空开上有一个调漏电大小的,把它调大一点。

网友F:
空气断路器有多种脱扣器,你用的是那种脱扣器?电磁脱扣?热脱口?复合脱扣?

网友G:
那么大的空开
应该带有长延时的功能

楼主:
我是空开没有漏电保护的,复合脱扣的。

网友H:
建议:1,用摇表检查线路及设备绝缘;
        2,检查空压机加载及放空动作装置。

网友I:
你观察下,跳闸时空开温度高吗?如果可能是过载

网友J:
空气断路器型号分感性的(型号是D打头)、普通型的(型号是C打头)等,你用的什么型号,跳闸和型号有关系吗?

网友K:
检查电机绝缘和美相绕组阻值,检查电缆绝缘,如没问题,应考虑空压机空重车问题。

网友L(2010-01-15):
现在有翻新的空气断路器,不能保证正常使用,可以打开检查,看是不是翻新的?

网友M:
仔细检查一下设备,应该与负载有关,400A空开以前正常运行过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我们是螺杆机配活塞机一起开作的.单开螺杆机的时候没有问题的,一开活塞机有时螺杆机的就跳,就是主题上说的空压机.楼上两位是说活塞机没有排气吗?活塞机没排气造成螺杆机堵转吗?200KW的电机堵转会造成这么大的电流吗?
请说明
200KW的电机堵转电流在1700A左右,甚至更高

网友O:
(在其它的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我原来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后来分开,各用各得空气开关。(活塞机选大点)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P:
空压机没有电流显示吗,在跳闸的瞬间电流是否极具上升,还是在启动后电流就比额定电流要大,如果是前者,估计应该是有那里短路引起的,后者的话应该是负载太重,检查机械问题。

网友Q:
有的空开跳不是属于漏电才跳,而是剩余电流太大跳闸,特别是用到变频器的电机

网友M:
如果线路上没有问题,就仔细在负载上考虑

网友R:
经过一段时间才动作,应该是过载的表现,看整定、进出线的连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