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KL5C-8回路不切除

楼主(2009-11-10):
最近发现我的德力西JKL5C-8回路,当负载停机很长时间后,并且电路没有任何负载,总电柜的电流表为0,此控制器也不切除所投的门数,接触器也一直吸合着,显示器的功率显示0.3-0.5之间。用的德力西cdc9 42a接触器,14kvar自愈并联电容 共6组。正常时投入4组左右,功率显示0.96-0.99之间

网友A:
电路没有任何负载,总电柜的电流表为0,显示器的功率显示0.3-0.5之间,此时值是超前值,你把切除门限值设置为1.00;路数设置为6路。

网友B:
2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JKL5C-8没有门限和路数的设置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如果以前正常。现在不正常应该是补偿控制器坏了。

楼主:
问题依旧,反正不影响正常的投入,就没去管他了。期盼高手解答

网友A:
如果无功长期超前,电力局会对你厂的利率电费进行罚款。

网友D:
你最主要是查下补偿仪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
          如果自动和手动都不能正常投与切。说明控制器有问题。
   从你说的故障来分析,控制器的问题是最大了。
       故障原因我们只能从你说的来分析。最主要还是你本人了。
 另外你把控制器的电源关掉(没有电流的情况下),把没有切的接触器全部停下来观察所有接触是否能回到原位。
等有负载前你去把控制器打开。看是否正常的投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