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有关问题

楼主(2009-11-10):
各位老师傅好。我今天终于可以发帖了。
现在有关问题想问大家。我手头有一台三菱FX21-32MR-001型PLC。从旧机器上拆下来的,当时还有一根人机界面联机电缆。我想问下这根电缆是否可以和电脑连接传输程序。用电脑编程要用什么软件。

网友A:
应该不可以,软件用FXGP_WIN-C或GX Developer都可以。编程线你可以买一条型号是SC-09.

网友B:
连人机的线和编程线是不一样的

网友C:
PLC的编程电缆和人机连接线是不一样的,最好买条编程电缆
是具体什么人机,有的人机有透明(穿透)功能,可以通过触摸屏的编程电缆连接触摸屏和PLC,对PLC编程

网友D:
不行,你拆下的那是人机与PLC通讯电缆。
PLC用三菱的软件,人机要看你是什么牌子型号的,才能确定用多么电缆,软件。

网友E:
GOT与FX的通讯电缆是不能与电脑连的;
如果你有GOT与电脑的电缆,可以用透明功能来读写PLC;

网友F:
不行,你得用专用的编程电缆,还有HMI的也是要专用的

网友G:
请问GX Developer软件哪里有下载的

网友H:
GX Developer软件下载
http://www.mitsubishi.davinfo.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问GX Developer软件哪里有下载的
www.meas.cn官方网站注册后可以下载到编程软件

网友E:
呵呵;FX2N的软件用FXGP_WIN-C也可以支持;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傅指点,那我再问个问题。我看那根电缆的两头和plc和电脑的串口插头是一样的。我想把中间剪断。重新连线。做成和电脑的编程电缆。不知要如何接线。最好有个贴图。

网友E:
电缆还是直接去买一条吧;

网友I:
用GX Developer软件可以编程,这根电缆应该不能用来连接电脑的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傅指点,那我再问个问题。我看那根电缆的两头和plc和电脑的串口插头是一样的。我想把中间剪断。重新连线。做成和电脑的编程电缆。不知要如何接线。最好有个贴图。

电脑是232,PLC是422,中间是有芯片装换的,还是买一条吧

网友J(2009-12-11):
不可以,编程电缆中间有适配器

网友K:
FX2nPLC员口令忘记,用编程软件中PLC项[清除存储器三项]清除后重装程序,可正常写入,但是读出程序时,仍有口令,如何读出?请指教

网友B:
你在写入程序时有没有加密码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K:
FX2nPLC员口令忘记,用编程软件中PLC项[清除存储器三项]清除后重装程序,可正常写入,但是读出程序时,仍有口令,如何读出?请指教

你写入的程序中带有密码;

网友L:
不行的,6楼说的不错,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