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G7系列

楼主(2009-11-10):
为什么表中的,DC电抗器连接端子,不用时,要短接?

网友A:
直流通路

网友B:
呵呵;不用直流电抗器也不连在一起,那主电路还通吗;

网友C(2009-12-11):
我单位的变频器B1和B2就空置着,用着也没什么影响啊

网友D(2010-02-24):
G7的变频器的电源是交流的话,应该要加电抗器,而直流电源的话不用加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