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跪求:欧姆龙PLC程序,上升沿和下降沿在程序中怎么运用?起什么作用?最好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
 新手求教  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

网友B:
接通或断开时输出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C:
用于你只需要其一个周期的状态

网友D:
明白了吗,朋友

网友E:
只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有效,,至于上升还是下降根据你自己的实际需要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赐教   谢谢!  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师傅,我设置8盏灯循环亮。把时间调到0.1秒基本亮不了。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要加什么程序进去?跟上升沿有关系吗 ?我是新手 ,很懵懂   望师傅们教教我   谢谢

网友F:
0.1能亮得起来吗,时间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