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了个模拟量转换的程序,请大家挑点毛病,谢谢

楼主(2009-11-10):
程序的大概意思就是说,PLC模拟输出模块的4-20MA电流信号,来控制现场变频器的自动变速,当模拟模块输出20MA电流,变频器以50HZ的频率运行,PLC输出0MA电流信号,变频器停止运行。根据实际需要直接修改IN的值就可以了。
下面我已把IN的值设为50,也就是说,现在模块现在输出20MA的电流,现场变频器以50HZ的频率运行。如想变频器以30HZ的频率运行,直接将IN的值设为30就OK了。
大家看我写的这段程序可行吗?有什么毛病的话,有的话请大家指出来,我好再改正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也是一直在找这个东西,如果你已经想好的话,在更新一下,我好学习一下,谢谢帮忙

网友B:
貌似是你这个理!
不过在S7300中可以直接调用FC105,FC106进行规范化处理

楼主:
大家怎么没发表意见的呢?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会把模拟量输入整定的程序在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C:
~-~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你这个理!
不过在S7300中可以直接调用FC105,FC106进行规范化处理
有现成的块可以调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怎么没发表意见的呢?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会把模拟量输入整定的程序在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输入输出整定程序也不必发了,曾经给这个论坛的大哥写了一个,应该还在这个论坛上可以找到,无非一个线性化的公式而已。

网友E:
程序缺少-lo_lim.当然为0的时候无所谓,但不通用.y=(x-Lo)*(OH-OL)/(Hi-Lo)+OL线性化.
其实,这个程序是有硬伤的.硬伤就在,使用整数(INT)计算,可能导致误差很大.特别是先除,导致取整;先乘又导致溢出.

网友E:
更正
这个应是GE的PLC.
6400-32000感觉像.
既然是200的就抱歉了.
不过程序道理是通用的.

楼主:
回复5楼:这个是200的PLC,不是300的PLC,没有这样的块调用。
回复6楼:照您那么说,我这个帖子不应该发就是了?请大家帮我看程序还有错了吗?首先声明我是自己写的不是复制人家的。再就是您会的东西,别人就不准发出来了是吧?这是谈论问题的地方不是你在这说应不应该发。
回复7楼:首先感谢您的指正,的确您说的硬伤我也发现了,比如实际中要求频率设定为30.8HZ那么我的程序就实现不了了,所以一会我会改改程序,在计算的时候用浮点,然后转整数。然后我程序最后还缺了个MOVW LW20, #OUT:LW10。
回复8楼:这是西门子200的PLC,不是GE的。

楼主:
经过7楼大哥的指正,我又把程序修改了一下,您看看这样可以吗?

网友F:
关于7楼大哥那个线性公式y=(x-Lo)*(OH-OL)/(Hi-Lo)+OL这个线性公式是通用的处理公式吗?经过处理后作用是什么啊?另外输入上下限,输出上下限你设多少啊?在10楼你已经做了线性处理了,那么再来个11楼的模拟量输出转换是什么作用啊?
望楼主给解释下!

网友F:
楼主,查了点资料对那个公式知道了,另外你那个LW20用到哪里了啊?在12楼不是直接把设定值给了AQW0吗?

楼主:
回复13楼,是这样的,LW20对应着的就是AQW0

网友G:
lw20应该就是个显示值吧,楼主很不错哦,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很有用哦,感谢了,随便问下楼主能再详细的讲下跟变频器的接线问题,麻烦了,知道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G:
我想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我是菜鸟,这个不需要通过0---32000的计算吗,我有点迷糊了,高手讲解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你这个理!
不过在S7300中可以直接调用FC105,FC106进行规范化处理
有现成的块可以调用的
西门子200啊,不是300以上的,哪里有块

网友I:
下面是我用西门子224XP 来控制变频器的的频率的
用触摸屏控制 0-255对应的变频器的频率是0-60 输出时AQW0 4-20mA
用触摸屏的数字输入控制PLC的VW18寄存器

网友G:
你的vw18除100什么意思哦

网友I:
0-255  数字改变范围是 256个   而32000-6400=25600
下面的 要你自己想了

网友J:
同意所述
如题

网友K:
您好,我是新注册的新人,请问要怎么发帖子啊?我不会,您能教我吗?谢谢

网友L:
你是S7-200写的吧,看看是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