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11-10):
单位的一台立式加工中心,直流电源部分出现了奇怪的问题:它输入是200V,有正15V、负15V、正24V、正12V和正5V输出。当正5V接上负载,而将其它的全部扒下插头,处于悬空,用万用表测量,结果是正、负15V,24V、12V都没有输出电压,正5V端子只有3V输出。当把正5端子线摘下时,所有的直流电压输出悬空测量都正常。

真是奇怪了,请教各位网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开关电源吧,因为大部分开关电源的稳压取样电压取自5v输出端,所以你的5v负载端有轻微短路,造成稳压输出部分工作异常,其他电压没有输出。建议你5v空置。在12v、24v输出端分别用汽车灯泡做假负载试试,如果电压正常,则电源正常,如果5v空置,其他输出也不正常,建议你维修电源或直接更换电源。

网友B:
向2 楼学习了

网友C:
2楼解释的很精彩,学习了

网友D:
学习学习中,这个真不懂.

网友E:
2楼的朋友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F:
向2楼学习,解释的很精彩。

楼主:
谢谢2楼的解答。现在是空5V,其它都正常;给5V接上负载,其它都没有输出。且5V处实际测量是3V左右。
   我将另一台正常运行的机床内的电源组件换上后,该机床就正常了。

网友A:
指示灯旁边的可调电阻是用来调制5v电压的,试着调动一下,看电压有无变化,不然检测一下稳压电路中的取样端降压电阻、光耦等有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