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直流OK但对于交流是不是一样可以用直流的图分析

网友A:
在实际上来说,区别不大。

在学术上来说,天壤之别。

楼主:
就不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B: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C:
你不知道还有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之分吗

网友D:
具体分析应该还是不同的吧,单纯对电阻来说是一样

网友E:
要是电容负载或电感负载,那么串在直流上和交流上是不一样的,在直流上是多少比例的分压,在交流上就不是那样的分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