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各位老师,我想用循环位移指令写一个红绿灯的程序,先是红绿亮10秒,然后红黄亮10秒,然后黄绿亮10秒,然后红绿亮10秒依次循环,请问老师这个怎么做,急用!!

网友A:
PLC的主程序即循环执行,因此不必去考虑循环的问题。

如果一定要使用循环语句做,你只能不断的去复位看门狗 ,否则你的系统将由于扫描时间过长导致看门狗错误。

楼主:
我想使用循环位移指令 ror 来做下这个程序

网友A:
Q 0.0 0.1 0.2 0.3 0.4 0.5
   红   黄   绿   绿   黄   红
    1    0    0    1    0    0

无非就是开始时MOV  2#100100送入QB0中,然后根据时间循环移动而已。

而实际呢?还有黄灯闪烁等实际情况,单纯的靠移位你觉得能完成实际情况?

网友B:
用几个定时器,定时把数据传送到QB里,最简单

网友C:
都是10S的话,用循环指令就可以啦

网友D:
又是作业吧.
2楼说得对,PLC里一定要避免另做循环.
但循环指令是另一回事.
做个10秒的脉冲,每个脉冲对输出或中间字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