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本人遇到个关于恒功率调速的问题。希望从事这个领域的高手指导一二,在此谢过
1.恒功率调速的原理是什么。还是通过改变频率吗。我网上搜索有恒功率电机。那么是不是还是通过变频器来控制。
2.我的理解恒功率是电机输出的转速和转矩成反比,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我看过相关资料是在超过工频的时候是
 恒功率调速。输出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不变。那么在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下。输出的转速和频率有关系。n=60f /p 频率高了
转速只能比额定的快

3.我要做的项目是用电机控制一个钻头,让功率恒定。钻头遇到的外力大了。钻速就满。但是慢能慢道0m/s吗。是不是最小速度还要
比额定转速高呀

网友A:
问题有点意思。我觉得钻头控制,是软化特性或者叫下垂特性即可,采用恒转速的转矩控制,空载时转速可以“高高”的,当遇到负载的时候,转速降低,但转矩增大,当负载特别重的时候,转速堵转。

针对直流机的控制,可以是串励电机,手电钻的控制,针对交流电机,可以是在最高转速下空载运行,遇到负载以后,随负载的大小,转速降低,转矩增大。直至堵转。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对你的意见的理解是:电机启动后速度就是非常高的,然后钻头行进时,根据负载的情况,转速下降,力矩增加?
 问题:电机转速可否根据外负载的力矩情况进行稍微精确的控制?
         外负载的力矩情况采集是用力矩传感器还是通过电流判断?
        如果我还是用恒功率电机+变频器,能否实现恒功率情况下的转速控制(力矩跟转速反比)
      控制信号还是改变频率吗?

网友B:
其实可以采用比较简单的电路就可以完成!下面就是利用电流反馈进行控制的恒功率驱动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C:
同意2楼老师的说法,蛮好的

楼主:
现在有恒功率控制器吗?普通交流电机就能实现? 谢谢3搂的。看了。非常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