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小弟是自动化专业,今年刚毕业的。签了一个矿企当电气技术员,本来学的是弱电,电气方面理论不太好,现在技术更是没的了。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师傅,老师:
1,选矿厂里有几台球磨机,听领导说球磨机在突然断电时会对机械损伤特别大,请问具体有哪些损伤,以及如何从机械和电气方面做断电保护工作?谢谢!
2,我们的配电柜里使用的开关是万能式断路器,每次总变压器断电后都要人到配电房里把开关合起(我们矿还没正式生产,因此常发生断电情况),请问能否做一个来电自动闭合的装置,这样就不用人到配电房里合开关了,还有想问下这样做符合安全要求吗?谢谢!
3,我们选矿厂里的砂泵房里的砂泵是用变频器控制的,但那变频器厂家没安装检测装置,所以变频器没出息运行,试生产时一直用工频工作。请问对于尾砂水用什么检测装置好,听说有些变频器用电磁流量计(其他检测装置可能很容易被尾砂冲坏),请问效果好吗?本来可以叫厂家来安装的,不过小弟也想学点东西。呵呵,谢谢。

网友A:
没见过矿,也不知道球磨机,是不是用来捣碎矿石的?你们领导既然这么说了,何不虚心请教一下呢,有不明白的东西,问一下领导,我想应该不会笑话你吧。
断路器外面加装电自动闭合装置,如果出现自动闭合装置故障(使断路器持续闭合),那么当出现事故时,断路器失效很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3、检测装置尽量选择牢固一点,稳定一点的。工作环境恶劣的话,最好采用非接触式检测装置。

楼主:
谢谢2楼这位大哥了。
1,球磨机是用来研磨矿石的,矿石先经过破碎机破成细矿再经过球磨机后就成矿浆了。我们领导是学采矿的,机电方面更是不熟了,不过也有可能是想看下我们年轻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吧。
2,断路器的来电自动闭合装置不知有人用过没,我的意思是要断电时,可以先把来电装置先断开再去关断断路器,不知这样子符合安全要求不?不过真觉得不太安全,谢谢2楼。
3,感觉电磁流量计就算是非接触式检测装置。因为没见过这东西,但从上网查它工作原理感觉是非接触式的,请问它的使用效果好吗?谢谢

网友B:
我刚毕业是在矿上工作了两年,感觉没意思就离开了

网友C:
第2个问题说点看法,断路器装设自动来电合闸从技术上来说是没问题的,但万能式断路器有失压或低压脱扣线圈,当系统电压下降或回路中有短路时断路器也要跳闸,这时自动合闸,再跳\再合就产生跳跃现象,那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如一定要装建议加装防跳回路.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见过电磁流量计,更没有用过。
如果你说的电磁流量计本来就是非接触式的,那应该能满足基本要求了。问问供应商具体的数据,比如检测距离,检测精度,检测范围,安全防护等级之类的。
当然了,我想这样的检测仪器,不同的厂家做出来的,性能肯定也大相径庭的。

楼主:
谢谢版主置顶,昨天过节去了,用户资料又在审核,所以没上来。谢谢上面几位的回复。

网友D:
不清楚
超越梦想,图画自己的人生绚丽

网友E:
1.这个是专用的设备,你要查查资料了
2.这种开关,有的是储能的那种一断电,要人工储能,人工合上的.有的是带一个小电机的,不管那种一断电都要断开的,是为了安全.
3.关于检测装置,能完成功能就行,至于被尾砂冲坏,这个是不要选型适当了.选 型时注意这个就行 了

楼主:
谢谢9楼lwcccf。谢谢大家。
2,您指出的那两种开关,我们厂里都有用。对储能的那种特别有印象,断电后,来电时要先合上储能开关才能点断路器的开关;小电机也见过。感觉厂家没提供好原理图和说明书,上网找也找不到,只知道是上海一开电气的万能式断路器。(我现场经验可以说没有,不过我会加油的,想问下储能是在给线圈砺磁吗?)。听了大家的讲解之后,现在觉得那个来电自动闭合装置安全系数不高。

网友B:
朋友是那地方的

楼主:
湖南郴州野人是也

网友C:
储能是拉长弹簧使其蓄好合闸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