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1):
位置模式下的伺服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如果电子齿轮比试2:1,发两个指令脉冲,反馈脉冲只有一个,但我记得以前用过的位置模式伺服控制中的伺服电机并没有旋转编码器,而是旋转变压器,那反馈脉冲如何取得?而且当时也可以实现的(靠肉眼看根据频率变化,它的速度也在变化)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厂家的伺服,没有编码器?

楼主:
伺服式宝德的,伺服电机是公司自作的,后面是旋转变压器。

网友B:
呵呵;旋转变压器?
难道反馈的是电压信号;

网友C:
用旋转变压器做伺服反馈和用编码器是一样的,旋转变压器也是起到测控制角和位移的。只不过用编码器更简单 ,廉价一些。

网友D(2011-09-04):
你是说定位不准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