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查线

楼主(2009-11-11):
一般工程做完上电之前要做一翻线路排查工作,大家有什么体会妙招好让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A:
一般是用表来量是否短路,对地,没有的话就可以上电了,有问题得上电查才能知道 的

网友B:
根据电路图查一遍

网友C:
支持2楼,交流火零是否短路,直流正负是否短路,然后上电。

网友D:
按照电路图 查一遍 完全一样就上电。除非图有为问题。

网友E:
主要是检查没有断路、短路及正负极问题,没有就送电呗

网友F:
最好用摇表检查一下。

网友G:
查线,就看你做的是什么了,有对图纸查的,有用表查的

网友H:
用表查查有无短路,看看穿管与线有无接地。

网友I:
自己设计电路图,自己接线,仔细些,自己按图检查,会好些

网友J:
千万别接地和短路就行。

楼主:
感觉从头到尾检查的话有点费事儿.

网友K:
注意电压表是接通的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