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1):
变频器有减速时间,是从最高速到最低速需要的时间。 但如果现场设备停车的时候,也就是断使能,这个时候还会按照减速时间来停车吗?还是使能断掉后,按惯性自己停车,减速时间在这个时候不起作用? 如果要想在停车的时候,按照减速时间来停车,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在断使能后应该是按惯性停车方式停车

楼主:
但我用过西门子的变频器,由于现场有气刹,每次停车都要抱刹,一开始每次停车我都断使能,总是有电机同步轮和刹皮摩擦的声音(也就是说电机即使断了使能后还在转),很刺耳,但后来每次停车将使能和从变频器到电机的接触器断开后就没有了,也就是感觉如果不断接触器,即使使能断,好像变频器还是按下降时间停车的。

网友B:
主要取决于变频器

网友C:
请详细阅读说明书,说明书很厚的

网友D:
如果电机是外部抱刹的话,变频器就要设定成惯性停车;

网友E:
如果是减速斜坡停车就不适宜使用物理制动结构,因为那样会增加变频器的负担。
我选的变频器也是减速斜坡停车方式,有气动阀刹车,结果在刹车的时候感觉电动机的电流增加了很多。

网友F:
我调过一台安川变频器是与三菱PLC FX2n通讯的,共有两台都是用减速停车的控制方式,其中一台,设置减速停止时间,有效果,另一台,无论怎么设置也都不好使,电机停车不受控制,他们控制的点击无刹车装置,对了采用memobus通讯方式,困惑!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有减速时间,是从最高速到最低速需要的时间。 但如果现场设备停车的时候,也就是断使能,这个时候还会按照减速时间来停车吗?还是使能断掉后,按惯性自己停车,减速时间在这个时候不起作用? 如果要想在停车的时候,按照减速时间来停车,该怎么做?谢谢!
断使能的停车,叫自由停车。也就是惯性停车。这时候斜坡减速不起作用。如果想让斜坡减速时间起作用,那就采用OFF1停车,也就是使能不撤,先把给定为零,在正常OFF1停车。就可以了。

网友F(2009-12-12):
我们公司的安川G7变频器控制电机,停车时,用的是外部端子,急停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