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1):
交流电波形是方波和正弦波时有什么区别没,都能正常工作吗

这个电机是单项交流电机啊

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电动机属于电感行负载,电感通直流阻交流,方波具有一定的直流特性,所以更容易通过电机线圈导致过热吧,可能回烧毁电机吧

网友A:
能工作,但方波时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
那发热怎么严重啊,是不是驱动电机的电能都被损耗了,那电机还能以正常速度运转吗,运转几分钟对电机损耗大吗

网友B:
呵呵;不用变频器的还是用50HZ的交流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弦波

网友E:
一般都是正弦波的吧,没用过方波的

网友F:
如果电源含有谐波,正玄波就会畸变

网友G:
那就是普通的交流电啊,正弦的

网友H:
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那畸变的后果是什么啊

网友I:
用正弦波,如果直流成分多的话会造成电动机发热,震动加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畸变的后果是什么啊
引起浪费的电流,导致同样的输出功率而发热却严重。讲得通俗点,按我个人理解是:就象每个周期的起始阶段就直接加上全电压,但转子的磁场角度还没到该到的角度,此时的交流阻抗很小,全电压就会导致电流过大。而正弦波的电压变化刚符合这个曲线,每周期的起始阶段交流阻抗小,而电源此时的电压也小,就不会产生过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