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1):
T偶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T偶的精度不及PT100,测温范围不及PT100宽,就是响应速度快一点,为什么有些地方还用T偶啊
我这有个客户需要150支T偶一体化温度变送器,我都找不到生产的,烦啊!

网友A:
虽然有些地方不如PT100,但是它不仅价格低廉而且精度是所有廉价金属热电偶中最高的。

楼主:
价格低廉?一般比PT100贵吧

网友B:
T型热电偶(铜-康铜热电偶),其正极是纯铜,负极为康铜,T型热电偶线性度好,热电动势较大
,灵敏度较高,稳定性和均匀性较好,价格便宜,特别在-200~0℃温区内使用,稳定性更好,年稳定性可小于±3μV,经低温检定可作为二等标准进行低温量值传递。 T型热电偶的正极铜在高温下抗氧化性能差,故使用温度上限受到限制。关于生产厂到网上搜一下,应该是会有的。

楼主:
做铠装T型热电偶得多,再加变送封装成一体的就没有了,是不T偶用的少啊

网友C(2010-02-02):
热电偶不是很多的,你找不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