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1):
还是电压和电流都变化啊

网友A:
呵呵;初中物理没好好学;

网友B:
是指电压波形

楼主:
你好好学还不说啊

网友C:
这下明白了吗?

网友D:
电压沿着正弦波变化

网友E:
电压的波形变化,绝大多数是正弦波形。变化的多少我们叫频率

网友F:
电压和电流都按一定的规律变化。
  我国电网是每秒变化50次。也就是变化频率是50Hz。

网友G:
首先是电压的变化,无负载也就无电流它也变化。
接上负载以后,电流跟着电压变化,但不可能同步,总是要落后或超前一些,落后或超前多少随着负载的不同性质-即感性或容性负载而有所区别,以上所说的是线性负载,其电流波形大致与电压波形一样;如果是非线性负载-整流之类的负载,其电流波形也在变,但与电压波形就不一样了。

网友H:
电压和电流都变化

网友I:
是电压随时间按正弦规律大小变化,有负载了电压在变化电流也随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