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1):
谁能简单直白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触摸屏?什么事组态?实际当中有什么直接的用途?

网友A:
我对触摸屏倒是了解一点,顾名思议,就是用手触摸就能产生效果的介面
组态好像是用一个软件装在电脑里就能够实现触摸频的功能吧,就是用鼠标代替手

网友B:
都是人机交互界面,触摸屏是用手指的触控,操作屏上设置一些按钮、指示灯等;
组态软件,有的也可以触控,有的是鼠标控制,与屏的区别,组态是象形的控制系统的控制界面组合,用途较广

网友C:
网上搜一下吧

楼主:
编程是否也是组态的一部分?

网友D:
我以为,触摸屏是基于PLC控制系统,为补尝PLC缺乏人机交互功能出现的产品。在触摸屏上通过二次开发的显示画面,可是对PLC控制的设备进行启停操作,可以对PLC内部的数据进行设置,修改等访问,可以实现对屏上相应画面的监测和操作,达到人对设备或系统的监控目的。

楼主:
各种品牌PLC或者变频器的触摸屏应该是有区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