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1):
请教一下高手:wincc激活到75%激活报警归档就不动了,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确保你的项目名,项目保存路径以及PC名不含有中文字符。

另:如果你的Wincc版本为V5.1且同时PC上安装有Step7版本为V5.2,请安装WinccHotfix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你的项目名,项目保存路径以及PC名不含有中文字符。

另:如果你的Wincc版本为V5.1且同时PC上安装有Step7版本为V5.2,请安装WinccHotfix补丁。

Regards
这些都正确,我没装Step7。就是程序是从已经做好的项目复制过来的,这有问题吗?

网友B:
1,确定你目录不是中文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