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1):
最近要做一个外部指示的可逆计数器,不知道选什么型号,最好是进口的无源的。

网友A:
还真没用过,一般在PLC里做。

网友B:
查一下手册。

网友C:
查一下OMORN的选型手册;应当有达到你要求的;

网友D:
可逆计数器很多啦

网友E:
没用过,必须进口的吗

楼主:
请大家帮找个型号

网友D:
你看产品有cp1,cp2输入信号的一般都可以

网友F:
光洋和OMRON,还有奥托尼克斯应该有你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