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1):
一 最近单位380V的偏高 成520V     220V的政策240V左右  怎么回事啊

二 想问问各位你们单位里高压运用的是什么系统啊 还是TN-S吗

网友A:
电压高可以调整变压器分接头,一般单位10KV、6KV高压系统都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网友B:
那你们公司的设备不都被烧了吗?

网友C:
420V  很正常的

网友D:
电压表是否有问题。用万用表测一测。

网友E:
从变压器那里调整一下,但还是先检查原因

网友F:
如果有一个线电压是520V,有一相的电压是240V,有可能是中性点发生了偏移。楼主所给数据不全,我想如果测量是准确的,那么不会是三个线电压都达到520V,而三相相电压均为240V。

网友G:
电压高可以调整变压器分接头

网友H:
楼主问的是低压吧?
是520V还是420V,是在配电房的电压还是在用电点的电压?
通常情况下,考虑到线路压降,配电房的电压要高一点,例如高出5%(允许5%的线路压降)。

新设计的低压供电系统,似乎用TN-S的较多。

网友I:
TN-S是什么意思?

网友J:
1000V及以上才高压,1000V以上那是低压,
有几种可能:1,如上所说中性点电压偏移,
                  2,变压器在线路出口侧,线路电压较高,导至变压器二次电压较高
                  3,变压器分接头档位不合适,应升档降压,(把变压器的变比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