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控高手详解此图~工作原理及各部分作用~

楼主(2009-11-11):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主回路接线图,还有一张标着各个接触器连接关系的控制系统图,快去找吧。

网友B:
阻容那个是干啥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阻容那个是干啥用的
动态的无功功率补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阻容那个是干啥用的
动态的无功功率补偿
也相当于负载?

网友D:
不是负载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阻容那个是干啥用的
动态的无功功率补偿
也相当于负载?
它是提高功率因数用的,可以降低电流~!

楼主:
没有~我们单位就给我这么个图!让我学原理!我只知道是换向用!可我不知道这些接触器怎么动做换向啊!望高手指点

网友E:
那个阻容是不是电容制动?

网友F:
左边和中间的支路为换向电路。
楼主分析一下,可知两条支路的两相是错开接的,这就是换向电路的接法:任意改变两相就可以导致电机转向相反。在实际应用中,接完线后一般会看电机旋向,如方向相反,则任意换接两相线。
至于右边的那条线路我就不晓得了。
电容制动是怎么回事?
看各位大侠如何解释!

网友F:
baidu了下
对电容制动进行一下补充
电容制动是指在电机停止工作时,将电机的出线端和三个星形或三角形的电容器连在一起.由于电容可以使交流通过.电机在刚停止时,转子内有剩磁,经电容器将三相绕组连在一起,相当于闭合电路.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和电机的运动方向刚好相反.从而起到制动作用.
说白了就是一个冲能放能的过程

网友G:
左部分是控制电机方向的,阻容做无功补偿,右侧是过电压保护的,应该还有一张控制图,具体的动作包括电自动源的去向和取相都应该在那张图上。

网友H:
关键点就是那个制动电源供给是什么电?交流还是直流?多少伏?照图来看KM5,6,7跟KM,.1,2或者KM3,4都是互锁的,也就是这三者都只能单个吸合,也即是正转和反转,正转和刹车,反转和刹车都不能同时吸合。

网友F:
里面有个不懂的地方是
最右边那个支路,为什么电源只有两路,而接触器有三路?
如果三路互锁,那么最右边的支路工作时,左边两路是不参与工作的。那右边是怎么回事咧?
各位大侠给个解释  让我们学习一下!
还有电容制动中的电容该怎么选择呢?
又一个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阻容那个是干啥用的

  动态的无功功率补偿

也相当于负载?
它是提高功率因数用的,可以降低电流~!
怎么工作的?

网友I:
右边制动部分因该是直流能耗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