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09-11-12):
西门子plc控制的皮带经常出现频繁性跳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要确认到底是程序问题还是外部电路的问题

网友B:
频繁性跳闸,不是程序上的问题吧

网友C:
皮带靠什么控制转动的?

网友D:
频繁性跳闸,查下电路

网友E:
外部线路短路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频繁性跳闸,不是程序上的问题吧

网友G(2009-12-24):
引用 网友A:
要确认到底是程序问题还是外部电路的问题

网友H:
如果是原来正常 后来频繁性跳闸  应该就是电路的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