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1M语句问题

楼主(2009-11-12):
请问我有一个CJ1M的PLC,里面有很多输入和输出地址与电路图上所标市的不一至,请问为什么呢有什么方法可以看的出程序中的地址与硬件接线地址对应?另请问有如下两句MOV 50 D100 和MOV 50 5并列,请问它要实现什么功能呢?多谢

楼主:
另外CJ1M的中间继电器是怎么表示的呢是不是用A开头呢?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CJ1M的中间继电器是怎么表示的呢是不是用A开头呢?多谢

你使用一个产品前应该去熟悉一下该产品的相关手册。

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使用W来区分,同样,欧姆龙的输入输出地址不作为实际输入输出时,可以作为中间继电器来使用。

要用欧系的方式去思考欧姆龙~~呵呵。

网友B:
MOV 50 D100 表示CIO区的输入50通道的取样数据传送到D100通道,同样MOV 50 5表示CIO区的输入50通道的取样数据传送到输入5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