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2):
大家好:

         我们单位前天生产了一批产品,完事进行测量性能不合格,被领导批评了一通,而后分析原因。因为前10天进行量产前的样品性能合格,满足要求,而这两天时效能能就不合格(同一批料),最后领导说是天气变了,影响时效的温度,所以性能会导致恶化。
        我找了一些关于热电偶工作原理,及其热电偶温度补偿一些教材及其国家标准,学习了一下,觉得领导根据经验说的有一定道理。但这台炉子是进口的炉子,是引以为我们单位自豪的设备之一,国内外的客户来了到要进行参观。 如果这台炉子的温控系统有问题,易受外界环境变化影响的话,那很可能影响的是温控系统的热电偶的温度补偿线,虽然炉子上有自动补偿电路进行自动补偿,但确实受到影响。

        不知道各位大侠怎么理解,急啊

网友A:
不太清楚,你再说明白一些好吗

网友B:
我也想了解更多的东西,若时效炉控温范围,控温精度,炉温均匀性等等,我的邮箱是:sunzqa@163.com  您可以和我邮箱联系。  我单位也有时效炉,能希望与您沟通。

网友C:
一般保温要是做得好的话,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网友D:
热电偶的温度补偿线对温度的影响应该不大。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在查查其他原因吧。

网友F:
应该不是热电偶补偿线的问题

网友G:
可以交流
热点偶的补偿导线也相当于一个热电偶,如果热电偶的冷端,也就是补偿导线与热电偶的链接处有温度变化,很容易引起温场的整体便化,或高或低。补偿导线要分清型号,周围不能有干扰,有的仪表的抗干扰能力很差,比如说XMT,虹润仪表还可以。时效炉的问题可能不会大,还是看看仪表的问题吧.天气冷不是问题,如果厂房有太大的温度变化,我想那个厂房也该换了.

网友H:
你校一下表 看准吗 是不是有误差啊  还有 你的显示表是不是不存在这个功能啊!

网友I:
补偿导线的影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再则看看控温偶的位置是否有变化。欢迎大家在控温方面探讨,

楼主:
产品的问题已经解决!炉子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感谢大家的参与!

1、对于这批产品的问题,经过多次试验进行调整,采用国产的炉子时效,已经完全达到产品的性能标准;
2、设备问题,由于是高档进口的炉子,让计量院对关键的测温系统,压力表等进行校准,然后根设备厂家联系,对设备进行全面维护,这可得化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毕竟设备到进厂还没校检过,我想设备厂家肯定能将设备问题解决好,尤其是热电偶加热和测温系统。然后指定设备的维护计划,我想以后这种热电偶问题会少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是热电偶补偿线的问题

很有道理,这方面的原因已经调查,车间内热电偶的补偿端的温度变化(季节之间)在20左右,查过这方面的资料,有很重要的影响。更何况这种产品最佳时效温度点的范围很窄,约+/-10°C这个样子,再加上生产过程造成最佳点的飘逸,误差就大了。所以时效过程的加热,测量系统的精度,准确度很重要,直接影响最终产品的性能。

网友J:
我是从事双金属温度计等自动化仪表的,我来告诉你以下是插深200MM的参考价格,希望可以帮到你联系电话15953101283,可以代工贴牌
WSS-301   45元,
WSS-311   50,
WSS-401   60,
WSS-411     70,
WSS-501 80,
WSS-511 90,
WSS-481    100,
WSS-581   150,
电接点双金属温度计 WSSX-411   130,
远传双金属温度计WTYY-1021   170,
耐震双金属温度计WSS-411N   200,
万向耐震双金属温度计WSS481N 250,
压力式温度计WTZ-280   200,
电接点压力式温度计WTZ288   260,

做热电偶 热电阻价格 我来告诉你,可以代工贴牌联系电话15953101283
1热电阻和热电偶价格 具体要看什么型号了 ,你要把你的型号 ,长度 ,相关规格 ,数量 ,具体说出来

比方说pt100 230的350长的 铂电阻 出厂价60元左右
如果是快速热电偶的话 ks kb的一般在 4--5元一支   ,kw的 2元左右
一米长的普通k型热电偶130 的80元 左右,如果带防暴的要200元左右 , 一体化差不多200元左右
一米长的耐磨热电偶 ,耐磨头300长的 400元左右
一米长的铂铑热电偶 ,目前大概在2000--2500元左右

由于原材料价格变动 ,上面的价格也要随行就市 ,

2热电阻 测 -100---550 度左右 ,热电偶 测0--1300,一般500度以下用热电阻 ,大于500度的用

网友A:
天气影响不能算是原因吧

网友K(2010-01-08):
时效炉是用来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