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9-11-12):
我厂一台ab公司的1336直流变频器送电就报过流,换互感器后正常,互感器是2000:1       25欧姆的,量过电阻两个都是2.3千欧,换上的两个互感器一个电阻是2.1千欧一个是2.0千欧。请教高手这两个互感器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比1的互感器可以用比5的替换吗

网友A:
现在比1的互感器不好买,必须要定做才行

网友B:
比1的互感器没用过。

网友C:
电子型电流互感器的内部电路一般由霍尔元件、恒流电路(为霍尔元件提供恒定工作电流)和精密运放电路构成。电路一般采用两级运算放大器(IC电路),运算放大器为易损坏元件,供电电源冲击或互感器后续电路有短路故障时,都有可能损坏。往往为供电引脚电阻异常或输出脚电阻值异常,造成在静态时有高电压输出,使变频器CPU误以为有过流故障存在,而实施报警与停机保护。
     在上电后空载状态,怀疑电流互感器损坏,可拔掉试验,变频器能投入正常运行,说明电流互感器损坏。一般变频器有至少两只电流互感器,也可以对比测量其输出电压,判断有无损坏。一般有四个引脚,两个为正、负供电脚,另两个为信号输出引脚。静态时,两输出引脚电压值为0V。如有较高电压输出,则电流互感器大多已经损坏了。

网友C:
在线对比测量电流互感器引脚电阻值,来判断有无损坏,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应注意后续电路的影响,避免误判断和换新后再次损坏。

网友D(2010-11-07):
大师能写些台达F系列变频器的常见故障的检修与电路图吗?我们试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