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2):
  用于colibri pxa270 300 310 320的 bootloader(eboot)功能比较完善,可以访问到芯片的主要硬件资源。例如,gpio的初始化设置、mac设置、ip设置、启动选项、串口、flash空间的分配、cpu的频率设置、debug信息输出、启动画面和版本信息设置等,当然最基本的内核下载和文件维护功能也在其中,为客户订制系统,主要指wince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
toradex windows ce bootloader 3.2 for colibri built jul 23 2008
press [space] to enter bootloader menu

bootloader configuration:
c) clear flash registry
x) enter commandprompt mode
d) download image to ram now
f) download image to flash now
l) launch existing flash resident image now
enter your selection: x
>help
available commands:
       setconfig:    sets configuration structures
       saveconfig:   saves configuration structures to flash
       clearconfig:  clears configuration structures from flash
       eraseflash:   erases flash range
       writemem:     writes 32bit val at address
       readmem:      reads 32bit val from address
       help:         this help screen
>setconfig
config list:
* mac:          ethernet mac address
* mult:         clocks multipliers
 ip:           ip config
* boot:         boot config
 ser:          serial port config
 loc:          flash locations (layout)
 gpio:         gpios config
 msc:          static chipselect timings
 hw:           hw version
* dbg:          debug config
 mbs:          memory buffer stength
 ss:           splasscreen config
* karg:         kernel arguments
>setconfig mac
mac.tid:        0x0000142d      (toradex mac range id)
mac.cid:        969             (colibri mac range id)
>setconfig mult
mult.l: 16              (run clock = 13mhz x l)
mult.n: 5               (turbo clock = run x n/2)
mult.t: 1               (turbo enable)
mult.b: 1               (fast bus)
mult.a: 1               (alternate mem clock)
mult.k1db2:     1               (sdramclk/2)
mult.k0db2:     0               (flashclk/2)
mult.k0db4:     0               (flashclk/4)
mult.ht:        0               (halfturbo enable)
>setconfig ip
ip.ip:  192.168.0.91    (ip address)
ip.subnet:      255.255.255.0   (subnet mask)
ip.dhcp:        1               (use dhcp server)
>setconfig boot
boot.delay:     0               (user key press delay)
boot.gpio:      0               (boot/download select gpio)
boot.sel:       0               (0=use serial 1=use gpio for boot/download selec
t)
boot.dl:        0               (download image by default action when sel=0)
boot.silent:    0               (in silent mode bootloader does not output anyth
ing)
boot.dltype:    0               (0=download via ethernet,1=download via usbc)
boot.breakchar1:        0x00000008      (1st char used to eter bootloader menu)
boot.breakchar2:        0x00000000      (2nd char used to eter bootloader menu)
boot.breakchar3:        0x00000000      (3rd char used to eter bootloader menu)
boot.breakchar4:        0x00000000      (4th char used to eter bootloader menu)
>setconfig ser
ser.port:       0x40100000      (uart port (ffuart=0x40100000, btuart=0x40200000
))
ser.speed:      9600            (baud rate)
>setconfig loc
loc.imgstart:   0x00080000      (address of image in flash)
loc.regstart:   0x01400000      (address of registry in flash)
loc.regsize:    0x00040000      (maximum size of 1 registry copy (there are 2))
>setconfig gpio
gpio.gpdr0:     0xc0008000      (gpio direction ( 31: 0) 0=in 1=out)
gpio.gpdr1:     0x00020000      (gpio direction ( 63:32) 0=in 1=out)
gpio.gpdr2:     0x8001c000      (gpio direction ( 95:64) 0=in 1=out)
gpio.gpdr3:     0x00000004      (gpio direction (120:96) 0=in 1=out)
gpio.gplr0:     0x00000000      (gpio level ( 31: 0))
gpio.gplr1:     0x00000000      (gpio level ( 63:32))
gpio.gplr2:     0x00000000      (gpio level ( 95:64))
gpio.gplr3:     0x00000000      (gpio level (120:96))
gpio.gafr0_l:   0x80000000      (gpio altfn ( 15:  0))
gpio.gafr0_u:   0x00000010      (gpio altfn ( 31: 15))
gpio.gafr1_l:   0x00000000      (gpio altfn ( 47: 32))
gpio.gafr1_u:   0x00000008      (gpio altfn ( 63: 48))
gpio.gafr2_l:   0xa0000000      (gpio altfn ( 79: 64))
gpio.gafr2_u:   0x00000002      (gpio altfn ( 95: 80))
gpio.gafr3_l:   0x00000000      (gpio altfn (111: 96))
gpio.gafr3_u:   0x00000000      (gpio altfn (120:112))
>setconfig msc
msc.0type:      2               (memory type (0=rom, 1=sram, 2=burst4, 3=burst8,
4=vlio))
msc.0buswidth:  0               (bus width (0=32bit, 1=16bit))
msc.0timing1:   150             (timing1 (type specific))
msc.0timing2:   28              (timing2 (type specific))
msc.0recovery:  35              (recovery between accesses)
msc.0buffer:    1               (return data buffer/streaming)
msc.0res:       0               (reserved)
msc.1type:      1               (memory type (0=rom, 1=sram, 2=burst4, 3=burst8,
4=vlio))
msc.1buswidth:  0               (bus width (0=32bit, 1=16bit))
msc.1timing1:   120             (timing1 (type specific))
msc.1timing2:   120             (timing2 (type specific))
msc.1recovery:  10              (recovery between accesses)
msc.1buffer:    1               (return data buffer/streaming)
msc.1res:       0               (reserved)
msc.2type:      4               (memory type (0=rom, 1=sram, 2=burst4, 3=burst8,
4=vlio))
msc.2buswidth:  0               (bus width (0=32bit, 1=16bit))
msc.2timing1:   38              (timing1 (type specific))
msc.2timing2:   80              (timing2 (type specific))
msc.2recovery:  80              (recovery between accesses)
msc.2buffer:    1               (return data buffer/streaming)
msc.2res:       0               (reserved)
msc.3type:      1               (memory type (0=rom, 1=sram, 2=burst4, 3=burst8,
4=vlio))
msc.3buswidth:  0               (bus width (0=32bit, 1=16bit))
msc.3timing1:   120             (timing1 (type specific))
msc.3timing2:   120             (timing2 (type specific))
msc.3recovery:  10              (recovery between accesses)
msc.3buffer:    1               (return data buffer/streaming)
msc.3res:       0               (reserved)
msc.4type:      1               (memory type (0=rom, 1=sram, 2=burst4, 3=burst8,
4=vlio))
msc.4buswidth:  0               (bus width (0=32bit, 1=16bit))
msc.4timing1:   120             (timing1 (type specific))
msc.4timing2:   120             (timing2 (type specific))
msc.4recovery:  10              (recovery between accesses)
msc.4buffer:    1               (return data buffer/streaming)
msc.4res:       0               (reserved)
msc.5type:      1               (memory type (0=rom, 1=sram, 2=burst4, 3=burst8,
4=vlio))
msc.5buswidth:  0               (bus width (0=32bit, 1=16bit))
msc.5timing1:   120             (timing1 (type specific))
msc.5timing2:   120             (timing2 (type specific))
msc.5recovery:  10              (recovery between accesses)
msc.5buffer:    1               (return data buffer/streaming)
msc.5res:       0               (reserved)
>setconfig hw
hw.vermaj:      1               (major version)
hw.vermin:      0               (minor version)
hw.variant:     0               (variant numer (stuffing options))
>setconfig dbg
dbg.serial:     1               (debug serial output)
dbg.regread:    1               (read from persistent registry)
dbg.regwrite:   1               (write to persistent registry)
>setconfig mbs
mbs.mdl:        15              (md)
mbs.mdh:        15              (md)
mbs.cas:        15              (sdcas)
mbs.ras:        15              (sdras)
mbs.clk0:       15              (sdclk)
mbs.clk1:       1               (sdclk)
mbs.clk2:       15              (sdclk)
mbs.cke1:       15              (sdcke)
mbs.rdnwr:      15              (rdnwr)
mbs.sdcas_delay:        5               (reserved (do not change))
mbs.oe: 15              (noe)
mbs.we: 15              (nwe)
mbs.sdcs10:     15              (sdcs)
mbs.sdcs32:     15              (sdcs)
mbs.dqm10:      15              (dqm)
mbs.dqm32:      15              (dqm)
mbs.ma25:       15              (ma)
mbs.clk3:       15              (sdclk)
mbs.cs0:        15              (ncs)
mbs.cs1:        15              (ncs)
mbs.cs2:        15              (ncs)
mbs.cs3:        15              (ncs)
mbs.cs4:        15              (ncs)
mbs.cs5:        15              (ncs)
mbs.ma0:        15              (ma)
mbs.ma1:        15              (ma)
mbs.ma92:       15              (ma)
mbs.ma2010:     13              (ma)
mbs.ma21:       15              (ma)
mbs.ma22:       15              (ma)
mbs.ma23:       15              (ma)
mbs.ma24:       13              (ma)
>setconfig ss
ss.fileaddr:    0x00000000      (flashaddress with splashscreen data)
ss.filesize:    0               (size of splashscreen data)
ss.enable:      1               (enable splashscreen)
ss.res: 0x00000000      (reserved flags)
ss.width:       640             (display width)
ss.height:      480             (display height)
ss.bpp: 8               (bitsperpixel)
ss.ldds:        18              (lcd lines used)
ss.type:        1               (display type (0=passive, 1=active))
ss.color:       1               (0=mono, 1=color)
ss.dual:        0               (0=singlepanel, 1=dualpanel)
ss.overlay:     0               (overlay enable)
ss.dpc: 0               (double pixel clock)
ss.pcp: 0               (pixel clock polarity)
ss.oep: 0               (output enable polarity)
ss.hsp: 0               (horizontal sync polarity)
ss.vsp: 1               (vertical sync polarity)
ss.bs:  5               (lcd buffer strength)
ss.pclk:        25000000                (pixelclock (in hz))
ss.hsw: 64              (horizontal sync width)
ss.vsw: 2               (vertical sync width)
ss.blw: 48              (begin of line width)
ss.elw: 48              (end of line width)
ss.bfw: 37              (begin of frame width)
ss.efw: 17              (end of frame width)
ss.acb: 256             (ac bias frequency)
ss.disp_gpio:   81              (display on/off gpio)
ss.bl_gpio:     81              (backlight on/off gpio)
ss.dispondelay: 0               (display on delay (ms))
ss.disp_pol:    1               (display on/off polarity)
ss.bl_pol:      1               (backlight on/off polarity)
ss.pcddiv:      1               (enable pixel clock predivider)
>setconfig karg
karg.arg (kernel arguments (e.g. cmdline for 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