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2):
在电机铭牌没有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办法判断出电机的功率是多少?

网友A:
量中心高、测输出轴直径、最后测转速-----定功率。

网友B:
也只能通过机械的尺寸和转速还看了.

网友C:
楼主翻翻以前的帖子  前两天还有人问过的

网友D:
电机尺寸与功率看这里

网友E:
看大小,如果能通电也可以通过电流判断

楼主:
能不能通过转子的粗细来看

网友F:
看轴颈对应用的轴承好,查表看轴承对应的电机瓦数。

网友G:
用电流方法测量
可以用电流方法测量,三相*2=KW

网友H(2019-02-01):
经常接触的看个头就差不多,

网友I:
机械尺寸数据,要准确的那就上测功机,那百分百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呵呵,不可以的,如水泵等铁芯就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