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

楼主(2009-11-12):
FX3UPLC,一个大转盘360度旋转,上有十五个限位点,两个气缸上升一次连接一个限位点,要求一个汽缸连接单数,一个汽缸连接双数。就是说气缸上去一次下来后,必须过去一个限位后再上去,,转盘速度有快有慢的、请教各位老师,程序怎么控制
急[表情先谢啦

网友A:
用上升沿,计数器基本上就能实现了

网友B:
旋转是靠什么实现的,伺服、还是气动

楼主:
旋转是电机,变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