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9-11-12):
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东东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cheng_fuzhong@126.com

网友A:
可编程控制器。。。英文上表示了

网友B:
你要问用法吗? 用法要自己去学的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

网友C:
OMRON的PLC控制器啊,ROM存储器,你要问什么?怎么用还是部件功能?不清楚

网友D:
同意 2 3 4楼说法。

网友E:
C28P型号的PLC

网友F:
OMRON 早期的PLC,当时在中国市场上卖的还比较多;

网友F:
C**P与三菱的F1系列基本是同期的,当时小型机可能国内就二这个系列用的最多了,至今一些用这些PLC的设备还在运行;
图片上是安装EPROM卡的,安装时上面的DIP开关要设置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东西我不会用,谁要我送人,只有一个,我也是朋友送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cheng_fuzhong@126.com

网友G:
左边的是dip开关,实现某些功能用的,譬如吧0000和0001定义为高速计数器输入什么的,我以前接触过很多这个型号的,OMRON基本编程指令很有意思,很好玩。插座可能是插存储器的,不过基本不了解这个的菜鸟(像我),基本都用不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左边的是dip开关,实现某些功能用的,譬如吧0000和0001定义为高速计数器输入什么的,我以前接触过很多这个型号的,OMRON基本编程指令很有意思,很好玩。插座可能是插存储器的,不过基本不了解这个的菜鸟(像我),基本都用不上。


DIP开关是设置PLC使用内部RAM或外部EPROM卡,及手编程显示日文还是E文;